求一在100HZ到100KHZ间电压放大倍数不变的运放

楼主(2011-05-10):
请问一下在100HZ到100KHZ间电压放大倍数不变的运放,有哪个型号比较适合呢?急需,求前辈们指导下。

网友A:
电压放大倍数不变,是靠负反馈实现的。
你的要求,频率最高到100kHz,那么就要选择增益带宽积足够的运放,在100kHz时仍能够满足你的增益要求。例如要求100kHz时电压放大倍数为20,那么运放的增益带宽积至少是2M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帮助很大,谢谢!
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经常有些运放的供电电压是5V---12V,那么请问一下这个范围内选择不同的供电电压对我的电路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B:
你去看,运放手册上的技术指标的条件(即几V条件下给出的.)如有特性曲线图,也会给出各种电压下的曲线.

网友A:
3楼:
在一定范围内,供电电压对运放的影响仅限于最大输出幅度,其它参数则影响比较小。
这个“一定范围”,如老tyw所言,手册上一般都有说明。

楼主:
嗯,谢谢,我去看了一下,有点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