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工作电流问题

楼主(2011-05-10):
前两天在学习一个设计,中间我向老师请教设计的电源方案时,老师问我设计中每个部分的电流是多少?想来请教一下高手,这个是如何得知的呢?
我的想法是通过芯片手册来寻找,不知道工作电流是不是就是指的这个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下,是不是电源方案的 电压和输出电流相乘,就是供电的功率了?

网友A:
如果使用的是集成电路,往往资料中提供了静态电流。但绝大多数集成电路工作时消耗的电流比静态电流大得多,需要你自己计算。如果是分立元件电路,那就更要你自己计算了。

楼主:
集成电路 在手册中的哪部分是指的电流呢, 电气属性那栏么? 不知道放不方便截个图说明一下呢?
感谢

网友A:
4楼:
这要你指定个型号。

楼主:
比如 AK4420 这个芯片呢

楼主:
还有一个高清方面的芯片,CM2020
我想是不是把里面电流部分的加起来就是总共需要的电流呢?

网友B:
共同学习。
当然要先大致估算一下总负载电流啦。实验室阶段有实验稳压电源用,不估算电流问题不大,如果是做产品,就非得要认真计算一下负载电流了,牵涉到要用多大的电源及最佳参数匹配,直接关系到产品的成本问题喔。大批量生产的话,一个电阻的价值都很可观。

网友A:
AK4420没有查到。
这个是CM2020静态电流。

但绝对不是所有芯片静态电流相加就是电源的总负载电流。

楼主:
比如一个设计,我想了解每个模块的所需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从而选择电源方案,可以直接从 手册中的这部分计算么? 或者还需要考虑一些其他的

网友C:
看手册中的工作电流参数,同时考虑负载的影响。

楼主:
请问这个静态电流是指的什么呢?
如果要考虑负载的话,计算起来是不是很麻烦了

网友D:
想把东西做成功做好就不要怕麻烦

网友E:
请问这个静态电流是指的什么呢?
如果要考虑负载的话,计算起来是不是很麻烦了
引用 楼主:

手册上已经写了:Operating Supply Current.
考虑负载,也不麻烦,不知道LZ所谓麻烦在哪里?

楼主:
比如图中,我知道了芯片的工作电流是最大130uA
我在考虑电源方案的时候,这个部分应该如何计算呢

网友F:
这要你指定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