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问题

楼主(2011-05-10):
在GPIO试验中,我在程序中将4种时钟源全部关闭,为什么发光二极管还能工作??求高手指点

网友A:
GPIO需要对控制LED的管脚用下拉或者上拉处理,不然你的LED会在ARM ,DSP上电的时候闪烁。

楼主:
我写的是流水灯程序,,,STM32已经设置成了推挽输出了。。。

楼主:
我将所有时钟源关闭,,流水灯正常,,只是频率减少,,应该是从HSE变成了HSI。。。但是还是费解,,怎么还会有时钟呢???

网友B:
当关闭HSE时,你不可能再关闭H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