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解释一下,什么是旁路电容,什么是去耦电容??

楼主(2011-05-10):
哪位前辈帮忙解释一下,下面的电容哪个是去耦电容,那个是旁路电容??

应该怎么样选择去耦电容和旁路电容呢??谢谢!!

网友A:
在我看来去耦电容和旁路电容都是一样的。去耦电容也是旁路电容,旁路电容也是去耦电容。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第一个图是网上搜的,第二个图是我自己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既然一样,为什么会有两个概念呢?

网友B:
你明白原理就可以了。
旁路有英文出处:bypass。
去耦就不知道了,和旁路的概念一样。

网友C:
没有两个概念,只有一个概念,两个名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人这么说,你看对不对“旁路(bypass)电容是把输入信号中的高频噪声作为滤除对象,把前级携带的高频杂波滤除,而去耦(decoupling,也称退耦)电容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

网友D:
好像有点区别的。
“去耦(或退耦)”是特指去除通过电源形成的回路的可能耦合吧?
“旁路”是指对任何回路而言,均可构成对某个信号的绕行通道。

网友E:
是不是按传导和辐射分的两种说法?还真没研究过

网友F:
旁路,比如一路信号包含高频分量和低频分量,经过电容旁路之后剩下低频分量
去耦,比如芯片与芯片之间,一块数字芯片做高速运算,加去耦电容可以减少对其他芯片的电磁干扰
如有不对,请指正

网友G:
用于信号通路的叫旁路,用于电源通路的叫去耦,二者都是为了降低线路上的高频能量成份。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么第一个图中的信号输出端的电容到底是去耦电容还是旁路电容呢?按您的说法,显然应该是旁路电容,因为它处于信号通路,但是原图上为何标的是去耦电容?这个图我在好几个网站都见过。虽然我知道本质上两者作用是一样的,但是还是想把这两个概念搞清楚。希望chunyang前辈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H:
正如12楼chunyang老师所说,二者都是为了降低线路上的高频能量成分,我觉得就没必要太纠结叫什么名字

网友I:
从功能上说:退耦电容是旁路掉放大级与放大级之间的杂波信号的有害耦合,而平常所说的旁路电容式指本级中,利用电容交流电阻小于并联器件的直流电阻的特性使交直流分路,从而完成各自不同的功能。应该是二种功能的定义吧。洛奇特电子 rocket08@sohu.com

网友G:
楼主图中的标注并不规范,当然,非要这么叫也没什么。

网友J:
不要理解复杂化,注意12楼的解释!

网友K:
可以这么理解,旁路用来消除别的元件的干扰,去耦则是消除自己对别人的干扰~~

网友I:
旁路电容功能有多种,提高抗干扰能力是其中一种,锗晶体管温度特性不好,发射极对地串个电阻,电阻上并个旁路电容。直流部分反馈,使其有温度补偿作用,而交流信号不损失,提高放大倍数。交流放大器,级与级之间的信号传递的电容称为信号耦合电容。以前电子管放大电路,退耦电容又称为退交连电容。洛奇特电子 rocket08@sohu.com

网友L:
加上楼上的总结就比较全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