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动力电池] 上次某电池厂前拍到的,国产纯动力车

楼主(2011-05-10):
上次去某电池厂,看到门口停着2辆国内某品牌的EV,我上午10点去的,下午2点走的,那天太阳巨大,中午温度在36了,不过这两辆EV一直暴晒在太阳下,看到还是很给力的.
分享下!

网友A:
看不出给力在哪里,就是不怕暴晒吗?这个不难吧

网友B:
楼主说话比较给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难?
环境温度36度,地面或车身温度就可能五六十度去了,然后还充电,可能还要发热?

你知道国内一般的铁锂的安全温度点多少吗?就是60度左右而已哦

楼主:
如果说均衡是动力电池组PACK的难题,那么高低温特性就是单体动力电池难啃的骨头了.
如果哪家电池可以做到-100到200度没问题就可以拿A123当小鸟使了,(前提是其它特性差不多,比如能量密度\电压\循环\衰减),别拿一块石头说满足这个条件来反驳我

楼主:
江淮?
引用 网友C:

担心被说广告或泄密,我特地把**涂掉了

网友D:
你听过欲盖弥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听过,不过确实别无他意

网友E:
给不给力,主要要看充电电流是多少。标准的充电桩与电动车的充电连接线应该是5根在同一线束中,电流大小与线径成线性关系。磷酸铁锂电池我见过在80度高温箱中完成充电测试的,问题是在高温下充电会导致电池的寿命衰减有多少?

楼主:
有图有真像,欢迎有机会分享更多精彩PP

网友F:
呵呵 这个还是不要暴晒好

网友G:
给不给力,主要要看充电电流是多少。标准的充电桩与电动车的充电连接线应该是5根在同一线束中,电流大小与线径成线性关系。磷酸铁锂电池我见过在80度高温箱中完成充电测试的,问题是在高温下充电会导致电池的寿命衰 ...
引用 网友E:
8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