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功率6WLED电源方案

楼主(2011-05-10):
我们现在在做一个LED照明方案,输入电源为AC12~24V,电源4A,LED灯是一颗大功率,电压要求:10.5V,750ma。请问各位牛人有没有哪个芯片方案可以做到,且发热控制在40度左右(常温下:24度情况下),因为周围散热不好,所以对温度有一定要求。
谢谢各位支持!

网友A:
很多ic都行

网友B:
呵呵。。。。VIPER22可以试试,10W左右没问题的,内置MOS了,可以做的很小并且成本低

网友C:
他是想把LED的散热做好吧?~LED的效率很低啊~~~

网友D:
1. AC 12~24V?
2. 芯片温升40C还是40-25=15C?

不考虑散热情况下,AC整流后,用PT4205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E:
有太多片子可以做了,包括上面提到的,建议你使用ACT的片子。

另外,6w真的不算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