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光耦-mosfet组合电路问题

楼主(2011-05-10):
现有电路如下,请教高手其合理性,以及如何改进?另外,如果再该电路串联双刀继电器,有什么合适的继电器可供选用?

网友A:
电路可行。
光耦串联是为了提高光耦次级的耐压。
稳压管D17、D21是为了平衡两光耦的电压。(正常情况下不导通)

MOS并联是增大电流能力。

网友B:
电路可行。
光耦串联是为了提高光耦次级的耐压。
稳压管D17、D21是为了平衡两光耦的电压。(正常情况下不导通)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您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