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963C

楼主(2011-05-10):
最近拿到一块用T6963做驱动的点阵液晶,液晶的显示地址和显存地址之间的映射关系是怎么样的,看了一下资料,比较模糊,有人能详细说明一下么?

网友A:
我用过128*64的屏,
典型应用是这样的:
只使能图形模式,即显示方式为图形方式。
显存8KB地址空间全部划为图形方式。
这样1屏的话,就是1024字节,屏的宽度为16个字节,行数就是64行,64*16=1024字节,这就是1屏占据的空间大小,
对于屏上的某个坐标(x,y),即我想在第x行,第y列的位置来显示1个汉字,这里x的值域为0~15,y的值域为0~64,假设屏的左上角对应的地址为0000H,则(x,y)处对应的RAM地址为:
x*16+y
扩展一下,若果屏的左上角对应的地址是任意值,记为mmnnH,则(x,y)处对应的RAM地址为:
x*16+y+mmnn

不知说的对你有没有帮助,

楼主:
了解了一些,谢谢楼上。我想知道图形和文本同时显示时是怎么的。

网友A:
按我的理解,
图形方式足以应对几乎所有的的需求,它很灵活,字符、汉字、图片...,只要有字模就能显示。

若果真要图形方式和文本方式都有的话,
那就是把8KB  RAM 一部分划为文本区,一部分划为图形区
在文本方式下,当要显示某个字符时,送给T6963的是1个号码,不是字模了!

lz只要耐心看看资料,还是容易看懂的

网友B:
T6963是很规范的驱动芯片了
手册是要多看的,特别是如果以前没有用过类似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