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输入阻抗的问题

楼主(2011-05-10):
(无正文)

网友A:
二者是一样的。

网友B: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这样来看,并不是单纯的输入阻抗问题,用如果运放用作衰减器那么用同向放大器是最好的,反向放大器用做衰减器不稳定(用伯德图分析)。对普通的运放同向输入的增益误差会小一些(多级级联),对高速运放有的时候用反向更好,因为可以降低反向输入端对寄生电容的敏感程度,使运放更稳定(尤其是电流型运放),所以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谈

网友C:
re LZ:

你所谓“高速运放”显然特指电流反馈型运放(“同向的输入阻抗一般大于反向的”)。电流反馈型运放按其理想模型来看,同向(正)输入端的输入阻抗非常大(理想为无穷)而反向(负)输入端的输入阻抗则非常小(理想为零)。但,如果加入闭环(深度负反馈)后,反向输入端的电流会维持在很小的范围内波动(所谓虚断)。因此,闭环条件下,电流反馈型运放的反向输入端的“阻抗”并不小(理想为无穷,若运放频响是理想的话)。

由于“高速运放”通常都是应用在高频或射频的范围,输入的阻抗匹配非常重要。采用同向(正)端作为信号输入相对来说比较“干净”,比较容易进行阻抗的匹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小)。因此,通常“高速运放”所组成的放大器都是采用“正比例放大器”的基本形式构成。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  收益匪浅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