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奋!儿子第一次站起来(看视频)!

楼主:
这一次,当它离开我手的支撑以后,没有倒下。。。。 然而这是经历了无数次倒下后的结果!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GCK-zlLq_ko/

呵呵,不念诗了。看着这个小东西第一次站起来还是很兴奋的。虽然这个比较简单,但为下一步玩好老大(123jj)的那个复杂自平衡小车(匠人正在玩的)奠定了基础吧。
    同时指出这个小车的一些问题,请大家一起进步吧:
    1、陀螺仪(ENC03)和运放(LM324)的温漂问题:大家知道陀螺仪(ENC03)是个角速度传感器,它输出端电压的变化和当前的角速度成比例关系的(即0.67mv/°/s)。
       在它静止时会输出一个静态电压(1.25v-1.35v左右),我们就用ENC03输出端的实测电压减去这个静态电压,然后根据比例关系算出当前角速度的。
            问题在于,这个静态电压不是雷打不变的,相反,它及其善变(情商有点高:lol ),当外界温度变化时静态电压也会跟着变,而且信号还要经过运放(LM324)的放大,
悲剧的是,运放的情商也不低(也有温漂),这些就导致每次开机时测得的静态电压是不一样的,如果任其变化就会导致小车倒下。。。这个还是比较好解决的,在
开机时初始化程序中加入测量当前静态电压的小程序就可以解决问题。
     可是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更为麻烦的是当这个静态电压处于ADC分辨率的两个数值之间时,ADC就可能转换出两个不一样的数值。这就抓狂了,无法确定一个
稳定的当前静态电压了。我现在是在开机后手动调整电位器使静态电压接近于一个ADC分辨率的整倍数,这样就不会转换出两个不同的数值了,而且换算角度时产生的
积累误差也会很小。当然这个方法很笨很繁琐,所以晒出来让大家一起解决进步,呵呵。
   2、小车的运动平稳度度问题:这一点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就如楼下所言:就像表演杂技!123jj已经给出了点评,呵呵。
    照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在小车达到平衡位置时没有有效的刹车处理,它又随着惯性偏到了另一边,如此循环,就像自然界无处不在的震动波
    一样。
    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以下几点可以试试:(1)、现在的小车用的是比例反馈调整姿势,效果不怎么好。我想可以采用另一种更合适的控制
    算法,使电机转速与小车倾角成一条曲线关系,这个函数关系尚待摸索(由于和硬件息息相关,所以代价可能比较大)。 (2)、使用有效的
    刹车处理(这点123jj是高手)。使小车每次检测倾角的同时再检测电机的运动方向和速度,根据当前小车的倾角及时调整电机的转速,从而更
    有效控制小车的运动。感觉这点好像是向伺服电机看齐了啊!(3)、这点本不应该有的,都怪我电源设计能力基本没有,又舍不得多花银子,
    就拿了个十来年前的那种大块头手机充电器当做小车的电源使用了。此电源虽然做工好,分量足,但是其结构异常简单,就一个大块头变压器
    加上四个二极管构成的整流桥( )装入一个大容量塑料盒中,连个滤波电容都没有。可想而知输出的电压波形是多么的坑洼不平。。。我小车陀螺
    仪采样的频率是5KHz,而电源的电压是一个100Hz的半波 ,所以电源对电机的影响可能不容忽视。我想做个这样的教科书电源( )不知可否?当中的     那个三端稳压管用1.5A的7812,问题是电流会不会太大导致稳压器烧坏?

以上是我的一些小想法,说的可能不对,权当抛砖引玉了。希望各大高手献策指点:lol !

楼主(2011-05-10):
投诉:写了半个小时的贴发表时跳没了,晕啊,,无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网友A:
:lol   格式好怪的  ……

网友B:
原来是电子制**好者,我还以为是真儿子呢。

网友C:
LS的**真是邪恶……

网友D:
从猿到人,站立之变,
电工添丁,有后之喜,
鼓掌

网友E:
服了那两个星号

网友F:
我晕 我也以为是小孩呢 :L

网友G:
又见村田,咋一看以为你老爸要抱孙子了呢。
做遥控飞机一般不考虑陀螺仪的温漂,呵呵。

网友H:
这儿子是杂技天才

网友I:
从猿到人,站立之变,
电工添丁,有后之喜,
鼓掌......

引用 网友D:

老T叔要开足马力加油啊~~~

别输给像 匠人,不光写程序 这些小字辈~~~ :lol

网友J:
4楼亮了

网友I:
这儿子是杂技天才
引用 网友H:

哈哈,这叫忐忑平衡小车,是使用加速度传感器中成本最低最烂的一种小车,由于只使用了一个大闭环控制,程序简单,只要提高采样反馈速度,一个简单的比例环,就能站立,缺点是稳定性欠佳,犹如表演杂技,里面还有很多电林专项武技有待加入~~~

网友K:
令郎真了不起:L

楼主:
又见村田,咋一看以为你老爸要抱孙子了呢。
做遥控飞机一般不考虑陀螺仪的温漂,呵呵。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话你们的飞机不会原地打转吗?

网友L:
用个无刷电机会好点,别用速度闭环

网友I:
速度闭环是基础,能搞好速度闭环,那就是最精练的伺服电机啦~~~ :P

不过,由于需要较多的理论基础和综合知识配合,一般的网友较难搞定~~~

有能力搞定速度闭环的盆友,做出的两轮平衡小车,性能不会太差的,因为基本功底已有了~~~

网友L:
用速度闭环做二轮车其实是数学模型最复杂的一种.速度闭环有个天生缺陷,电机堵转附近时可控性最差.最后无法收敛或稳定性不好,不过相对只用正反转的要好多了
而平衡车的最佳最佳状态就堵转附近.数学模型也是在平衡点附近进行的非线性方程线性化.可控角度非常有限,有个24度角度的博士论文,但我数学不行,没看明白.
当然有能力还是用无刷电机来做,但控制确实难做.

楼主:
刚上了淘宝看了下,想弄个航模用的那种无刷电机做个像样的平衡车。不知那种无刷电机的机械精度怎么样,主轴有空行程吗?

网友L:
要有齿轮箱的才行,齿轮箱的间隙肯定有,自己玩足够了.

网友I:
用速度闭环做二轮车其实是数学模型最复杂的一种.速度闭环有个天生缺陷,电机堵转附近时可控性最差.最后无法收敛或稳定性不好,不过相对只用正反转的要好多了
而平衡车的最佳最佳状态就堵转附近.数学模型也是在平衡点附 ...
引用 网友L:

LS正解!

能得到这点心得,证明LS是玩过两轮人的玩友,敬佩!

由于这个99元的两轮平衡小车只是个玩物,选用的电机性能也不好,并没有过多考虑商业性,一般只考虑运行阻力增加,电机力矩需提升2-3倍时的转矩和扭力补偿,俺用数学模型,经理论估算过,基本上可控性还能凑合。

网友I:
刚上了淘宝看了下,想弄个航模用的那种无刷电机做个像样的平衡车。不知那种无刷电机的机械精度怎么样,主轴有空行程吗?
引用 楼主:

弄个航模用的那种无刷电机做个像样的平衡车?

建议还是花这点银子,搞个大一点站人的吧,成本也差不了多少,除了电池贵一点~~~

电机(无刷,有刷的都有),轮子,驱动器都可买现成电动自行车的,价格低,功率大,经济实用,比航模专用电机便宜,个人DIY玩玩挺实惠的~~~

网友L:
做的一个原理验证车,show 下,整车40kg

楼主:
LS,这娃花你多少银子?

网友L:
回复 楼主:

不花我钱.
肯定不一般人能承受的,大于5个0

网友M:
呵呵,恭喜恭喜。匠人估计也快了。

楼主:
看来匠人的小车今晚要走路了,匠人忙到了现在。

网友M:
看来匠人的小车今晚要走路了,匠人忙到了现在。
引用 楼主:

嘿嘿,今天是黑色星期五哦。大凶之日。

网友I:
做的一个原理验证车,show 下,整车40kg
引用 网友L:

这个原理验证车可花血本的呀~~~

网友N:
您好,在看你的第一个视频时发现小车会向一个方向平移?请问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谢谢。

网友L:
回复 网友N:

完全是抖过去的,不是受控的.

网友N:
我对陀螺仪积分出的角度不正确是怎么回事? 假如采样时间为dt,经过陀螺仪测量并转换后的值为gyro,angle1为上次角度的计算值,angle2为本次角度的计算值。
angle2=angle1+gyro*dt;
angle1=angle2;
这样写对吗?请指教。注:以上两句是在循环里的。

楼主(2011-07-11):
您好,在看你的第一个视频时发现小车会向一个方向平移?请问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谢谢。
引用 网友N:

这个是放大器的静态电压偏移了,我调整下电位器使其恢复后就不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