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块51单片机学习板,请各位推荐一下。

楼主(2011-05-11):
想在淘宝上买一块学习板,搜了半天,不知道买哪块好?哪位在学习的兄弟,有性价比不错的单片机,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从51开始入门吧。STC等增强型单片机支持isp很方便的。 tb大约150左右

网友B:
我买的是郭天祥的开发板 就是贵点 不过视频挺全的 还有他写的书也还行 就是板子有点小贵 不过为了学习吗

网友C:
51 很简单,最好是自己用洞洞板搭

网友D:
51没多大必要,keil和peoteus软件仿真就不错。

网友E:
proteus,
没试过,是不是所有硬件都可以仿真

网友A:
仿真没有硬件点亮一下LED直观和有效!:)

网友F:
我买的51最小实验板25元,只4个IO口装了32个LED和4个按键,和所有端口外接插座。入门学习汇编和C 够了。我通过这个板子学习了如何下载程序,RTX51_TNY 实时操作系统,还有中颖51的 JTAG端口在线仿真,好玩极了。后来又买了2块,准备3块连CAN 网通信,通过外接插座外扩SJA1000很容易。
    有兴趣 我把淘宝店铺名发给你。

下面是玩的JTAG口在线仿真实验图片,25元实验板焊4根线就行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210634-1-1.html#pid1467674

、、

网友G:
51建议不要学了,
功能简单的看看PIC的,有很多替代品
功能复杂,去学ARM吧

网友H:
我买的一款是普中科技的板子,我个人觉得还挺不错的!

网友I:
知道怎么搭就没必要搞了,直接买个板子练练程序,先迅速掌握个大概再细搞。

网友J:
当然是学51了,去买个功能全的,150左右,你学单片机从基础学起啊,51网上资料最全了
顺便说一下,学单片机是非常烧钱的,前期你不投入个一千,不去买材料焊东西是学不会的,以后估计追加资金还要五六千以上。。。除非你身边有大师教你,你就可以省一些钱,少走很多路,
要**下去,加油!!!

网友K:
如果想学51开始,那就自己做板,要是一点硬件基础都没有的话,如果还是学生建议找个同学有硬件基础的,一起做板,毕竟51比较简单,而且一般抄过来的图都可以用,如果要现成的图可以找我,我这里还有现成的PCB

网友L:
另外如果你自己对电路有点了解的话  到网上找个原理图照着用洞洞板焊接一块 其实也不难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已经买了51开发板。花了159。。。

网友A:
那就多练习,将所附例程都跑几遍,了解后就可以“砌”自己的应用了。:victory:

网友M:
希望楼主买的单片机适合你用,我之前买了一块睿志C51单片机开发板,很好用的,价格和你的差不多。

网友N:
一学网的SMCU-P8单片机一板通也不错

网友O:
当然是学51了,去买个功能全的,150左右,你学单片机从基础学起啊,51网上资料最全了
顺便说一下,学单片机是非常烧钱的,前期你不投入个一千,不去买材料焊东西是学不会的,以后估计追加资金还要五六千以上。。。除 ...
引用 网友J:

你很强~~!
很佩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