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单片机老死机,而且手动复位无效!!

楼主(2011-05-11):
我使用的是STC12C5A60S2单片机,电路板运行一段时间就出现显示凝固的现象,而且有时候是运行一两个小时才出现,有时候则是十分钟左右就死机了,而且使用手动复位按键不起作用,当然在程序里加了喂狗指令也没起作用,只有断电后再上电电路板才能重启。由以上情况我认为不会是程序的问题,但硬件上又不知从哪里查问题,郁闷死了。我在电路板死机的时候测过电源电压,电压挺稳定的,晶振波形也正常。请教各位高手能否帮我出出主意。

网友A:
通常这种情况应该检测系统的电流,如果电流增大说明发生了闩扣现象。

网友B:
这种问题找二楼大侠即可全面搞定

网友C:
手动复位也不行?正确喂狗了吗?试换一块其他同类芯片来判断问题是出在MCU还是主板。。。

网友D:
手动一直将MCU复位,测试相关IO信号判断是否真复位,
估计软件错误的可能性大

网友E:
LZ处理好电源部分,MCU的VDD和GND之间的104+10uF电容要尽量的靠近,并且最好能做分块铺铜一点接地。

网友F:
MCU没有死的话,外围显示电路也有可能死机。注意观察电流是否有明显变化,芯片是否有发热现象。

楼主:
我试过两块芯片,都是同样的问题。
手动复位测试过,就是在电路正常工作的时候手动复位,数码管又开始从头显示。所以我认为没有问题。
芯片没有发热现象。
我用另一块同样的芯片写上同样的程序,放在开发板上运行,当然外围电路肯定没有故障电路板上那些。跑了一晚上加一上午,工作正常,是否可以据此判断我的程序问题不大,而是电路板外围电路的影响呢?

网友G:
用仿真器调试一下,如果软件真有问题,用仿真器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H:
写过一个小程序 在板子上运行
如果正常说明你原来的程序不流畅

网友I:
手动复位都不行,还说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J:
STC12C5A60S2单片机,上个月用过, 本身没问题。
查查你初始化程序。
你手动复位都复不了估计是你初始化数据出错。
因为手动复位只是寄存器复位,你变量寄存器是不会自动复位的。
所以查查你相关变量寄存器初始化数据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K:
遇到类似问题,只能上电复位拯救了,求助

网友L:
用过这个,没遇到过死机现象

网友M(2012-03-17):
有可能是死锁,也称可控硅效应,我用F040遇到过,重点检查一下JTAG口

网友N:
同意11,12楼,前些时候我就碰过,把原先放在sleep wake 后的处理程序放在主程序里,并在sleep wake后进行I/O初始化设置(含定时器),之后再没有发生死机了.

网友O:
进来学习下,:lol

网友P(2013-08-04):
  这篇帖子还没有结??

网友P:
  用STC的芯片对程序和经验的要求都很高的,建议你在MAIN程序前加个延时,很多奇怪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实在还有奇怪问题,尝试去调整某些语句的顺序~~~或许能解决~~~~哈哈

网友Q: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导致程序死循环了,你复位,但是你程序用到的一些RAM没有复位,复位后,又运行到了那个死循环里了,你可能在程序刚开始的时候做一下初始化,把用到的寄存器全清0,就知道了!

网友R(2014-10-15):
外部复位都没有用那就是芯片完全不工作了,二楼应该是正解

网友S(2016-07-21):
我也遇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用的也是这款单片机,可控硅失控,一直导通,系统死机,需重新上电才能恢复正常,只是发生的概率很小。仔细检查了软件,没发现问题。2楼,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S:
补充下:单片机通过光耦控制双向可控硅,双向可控硅控制电机运转。在通电不工作状态下,可控硅失控一直导通,出现上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