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下我对看门狗目前的认识...

楼主(2011-05-11):
(1)首先,弄看门狗是必须的.当然是调试阶段:可以不弄或者弄(若弄了也得想方法知道是否发生了看门狗复位)。发布产品阶段:一定要弄。
(2)对我目前来说,中断里养狗挺好。比如说我接收串口。 别人写程序串口发送给我。如果那人写的程序发疯了,疯狂发数,我就一直在串口中断出不来了啊!所以我必须得在中断里面喂狗。
(3)最好能想办法知道程序里面最长两次喂狗语句(进入while后的)之间的时间间隔(ms级别就行),这样心里比较坦荡荡。(我就是通过printf打印了出来)
(4)喂狗到处喂不见得不好。我现在的做法是弄个喂狗函数(还弄了宏定义,可以一下子就把狗都不喂了!就是让喂狗函数不起作用),在我认为有必要的地方喂。
(5)关于看门狗何时启动(当然有的芯片可能无法控制看门狗启停或者仅仅能设置一次,或者我没遇到的其他情况的芯片),我觉得在系统时钟(就是晶振)初始化稳定了,就把狗打开吧!!当然晚点打开问题也不大。
     谨慎点的话,还是早点打开吧。

再次说下我对看门狗的认识.....见下面链接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35297&highlight=

楼主:
2楼我发的这个 我受益很大! 大家感兴趣可以看看.....

有了这个assert 再加上静态测试 那个叫pclint 再加上动态挨个测试 再加上C语言还算得上规范 再加上单片机中断啥的理解的还马马虎虎,哈哈 我的程序应该算上了够稳定了吧啊哈哈

网友A:
就你这认识
还中断养狗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咋了  放出结论 最好能说出不足。我好改进。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咋了  放出结论 最好能说出不足。我好改进。
引用 楼主:

可能你的主循环早已死了,而中断依然活着,这很常见

网友B:
回复 楼主:

1、随便
2、在哪里喂并不是关键,重要的是要主循环和中断要能互相检查,任意一个条件不满足则不能喂,至于你的这个串口例子,这是你的代码思想不当造成的。
3、有正确的程序结构的话,最长时间就是一个时基,没什么好算的。
4、废话,只能喂一次,而且在喂之前要用最简短,最可靠的代码结构判断是否满足喂的条件。
5、废话,请通电后立即打开

网友B:
这个破玩意,过去老帖都讨论了N久了,没必要再讨论了,你去翻老帖即可。

楼主:
回复 楼主:

1、随便
2、在哪里喂并不是关键,重要的是要主循环和中断要能互相检查,任意一个条件不满足则不能喂,至于你的这个串口例子,这是你的代码思想不当造成的。
3、有正确的程序结构的话,最长时间就是一个时基,没什么好算的。
4、废话,只能喂一次,而且在喂之前要用最简短,最可靠的代码结构判断是否满足喂的条件。
5、废话,请通电后立即打开
引用 网友B:

首先第5条 不说了 已经定下了 就是经侦稳定了 再开狗

请问 第4条你怎么实现的?
第3条什么时基不时基的?哪里搞来的名词!!
第2条 如果我说的串口例子 如果是你 打算如何解决

楼主:
可能你的主循环早已死了,而中断依然活着,这很常见
引用 网友A:

哦 很常见么?你一般一天能看到几次?还是梦里能见到?

我怎么好几年也没看到一次。

请问如何我几年也没看到一次,那么如何模拟?

网友C:
(2)对我目前来说,中断里养狗挺好。比如说我接收串口。 别人写程序串口发送给我。如果那人写的程序发疯了,疯狂发数,我就一直在串口中断出不来了啊!所以我必须得在中断里面喂狗。
==============================================
你的串口接收程序很搞笑,鉴定完毕

网友A:
15L
还是别讨骂了

网友B:
LZ很糟糕。

别人给你讲的你都没懂,你来的哪门子火?

13楼只是说出了俺们不想说的话,但事实上,13楼说的是实情,你的串口程序确实很搞笑,即使我们没有看到你的代码。

你还是尽量先想办法把大家说的都理解清楚后再。。。。。。

不说了,撤把。

网友D:
不要在中断喂
中断处理尽量短,串口中断也要马上退出。

楼主:
(2)对我目前来说,中断里养狗挺好。比如说我接收串口。 别人写程序串口发送给我。如果那人写的程序发疯了,疯狂发数,我就一直在串口中断出不来了啊!所以我必须得在中断里面喂狗。
==========================================================

楼主太菜了。。。

1、你的程序写得太烂,那如果是4个串口同时按115200双工收发,你不是没辄?
   即使是一个串口,比如我要将一个1MB的文件从串口下到板上的SPI接口的FLASH,115200,那么PC会连续的发数据过来,我一边接收一般写FLASH,大约要100秒时间,按LZ说,这PC是不是疯了?

2、中断里喂狗是死狗,如果在Timer中断里喂,而我在主循环来个while(1) {},就死了,并且MCU不会复位。
============================= ...
引用 网友E:

我这个串口的例子举得是有问题。
换个例子 采集PWM信号

网友D:
to楼主,接受数据和处理数据分开。
接受数据尽量快,处理数据按照自己的节奏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举得串口的例子不合适。我串口程序写的并不差!而是相当的好。

换个例子  采集PWM   50K    或者CAN    CAN发疯

网友F:
看出来了,你们喂狗的目的可能不同,所以见解不同。

LZ的喂狗侧重点可能仅仅是想实现低功耗(不担心死机的情况)。
其他网友拍砖的,可能侧重于MCU死机重启(很担心死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