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需要24小时不间断工作,需要哪些注意点?

楼主(2011-05-11):
(无正文)

网友A:
长时间工作,需要考虑系统散热问题!当然还要考虑系统的软硬件容错处理方面的问题.
做出一套系统只是第一步,让系统长期可靠的工作,还需要大量的完善工作.发现问题及时改进.

网友B:
PT100测温,单片机控制,几个继电器。需要24小时不间断工作。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不考虑其他,只考虑持续时间,用pt100做测温合适,还是用数字的测温器件合适呢? ...
引用 网友C:

和PT100没什么关心,PT100可以长期工作。

做寿命试验时就需要长时期不间断工作,你先通过相应等级的寿命试验再说吧。

楼主:
没有什么 太大的热源。
元器件选择上面 有什么 要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