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怎么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5-11):
没对准,定准到相关坐标放大一看便知。

网友B:
你的管脚没有在电气栅格上,设置下栅格的大小为管脚的整数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哪个菜单里面啊? 第一次用DXP 2004,还有请问下:这个软件哪个菜单里面有ERC检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怎么知道管脚的大小啊? 我现在找到电气的选项了。

网友B:
用O+G打开栅格设置。把栅格颜色设置为深色点的,然后看元器件的管脚是否在栅格的十字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一个脚在的话那么另一个脚就不在,这个怎么设置呢

网友C:
我觉得就只能改变电气栅格的距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