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能扩展I/O吗

楼主(2011-05-11):
本人刚学PIC,请高手指点PIC16F877能扩展I/O吗 还有程序存储器?

网友A:
IO扩展可以通过I2C,SPI等接口的外围器件,
程序存储器扩展恐怕比较难。

最好还是上大一点的兼容片子,如PIC18F46k20,PIC18F46K22之类的

网友A:
另外,别学PIC16F877了,这个MICROCHIP早就不推荐使用了。

目前比较接近的PIC16F887,中英文技术手册,MICROCHIP   网站上面都可下载到

楼主:
PIC16F877输出口能接74LS05吗

网友A:
搞单片机不要轻易扩展,
一般情况下,一片搞定是最好的

网友:
是的,同意3楼的说法,目前Microchip推出PIC16F193X的替代8XX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