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仪表放大器比op07好在哪里?

楼主(2011-05-11):
桥式电路后面接差分放大。
op07也可以单片实现差分放大。
感觉ad620效果要好些
但比较了下手册,失调电压,失调电流,偏置电流等方面 ad620都略小于OP07
这是怎么回事?

用620比07电路实现方面要简单,少了几个电阻。 但手册参数上为什么反而不如op07呢

网友A:
re LZ:

不能看单个器件的数据,因为如果采用运放构建仪放的话是一堆器件。

其它不说,单就输入阻抗和对称性来讲,仪表放大器存在独特的优势,而这才是使用仪表放大器的初衷(差分对称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1片op07 加4个电阻 实现的 差分放大电路 ,这种电路和1片ad620实现放大,
性能上差别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网友A:
to 3L:

前面说了,主要区别在两者的输入端特性上。仪表放大器具有对称电特性的正负差分输入端且其输入阻抗非常大,这是接“平衡差分信号”的首要条件。而这些“1片op07 加4个电阻 实现的 差分放大电路”不具备。

网友B:
理论上说,op07能实现ad620的功能,但op07的每一个器件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可能带来足够大的误差,ad620里op是通过调校的,一至性好,温度等特性一至。所以很多时候要用ad620。

网友C:
用运放实现差分信号放大效果不好,反向端阻抗低,而且那四个电阻要完全匹配,要求太高。

网友D:
AD620 相当于三运放仪放,一片运放是不可能实现相同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