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高人,STM32F103关于ADC的下载问题

楼主(2011-05-11):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我在做STM32F103关于ADC实验的时候,程序怎么下载到开发板上啊?我用JLINK下载通过USB怎么没反应呢??我下载使用keil平台下载到JLINK的,在看ADC程序的时候,程序包里有很多子程序,打开ADC主程序包里,然后有CMSIS,APP,LIB三个程序文件夹,这是什么啊?这三个里边还有很多分程序,就像stm32f10x_adc.c,GLCD.C,USART.C,STM32F10X_PWR.C之类的子程序,这是什么程序啊?是初始化程序?谢谢哦,帮我看看吧!!!

网友A:
MDK打开工程,编译-建立,点download,在此之前做好JLINK的下载设置,右击工程名,修改option里的debug子项,你的开发板应该有配套资料说明的
工程下面都包含有一定的子文件,因为是基于固件库的,所以用到什么资源就添加上相应的c和h文件,此外CMS芯片工作的一些必要配置文件例如CMSIS等,函数的说明可以查看固件库,新版的固件库以CHM格式帮助文件发布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哦,那程序下载进去了,怎么做ADC实验呢?怎么调试呢??用什么软件看参数变化呢???我用的是火牛的板子,请问你有QQ么??我的QQ是88579337,想请教一下你问题哦。

网友B:
那就先找 MDK 的学习资料, 啃上一啃吧, 这资料很好找.
我觉得, 玩这个的, MDK 应该不难学的.
建议先不急着做实验, 而是先熟悉工具和环境.

网友C:
那就先找 MDK 的学习资料, 啃上一啃吧, 这资料很好找.
我觉得, 玩这个的, MDK 应该不难学的.
建议先不急着做实验, 而是先熟悉工具和环境.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也可以在网上找找相关的视频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