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5-11):
在模拟部分地底层覆一块数字地,但模拟地在顶层连接并单点接数字地,数字地在接电源的负端,这样行吗?在底层到底要不要保持地的完整????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否则数字部份的噪声会影响模拟部份,除非你的数字部份的噪声足够低。

楼主:
那完整的地平面啥意思??不要分割底层有具体指啥????

网友B:
楼上可多参阅相关PCB设计中的EMC方面的资料
理解完整不能简单嘀理解成整个一块就是完整,如果你是如此理解,那是从字面意义去理解的
俺能理解的完整包括以下两方面
1,完整不是几何平面概念上的完整,完整是针对信号回流路径来讲的
2,完整不代表不能分割,完整和分割也不矛盾;PCB布局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完整,是要不要分割,怎么分割,然后才会考虑到分割后每一子区域的平面完整性
3,即使是子区域的完整性,那也是相对的完整:随便一个焊盘,一根走线,一个过孔,都会导致电源平面出现一个个小网眼或小栅条, 那这还叫完整吗?不要把完整想像的铜板一块,那是理想状态,实际中能做到对关键信号路径进行考量,做到相对完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