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问题

楼主(2011-05-11):
附件中的PIC16F877 RC4 20MS输出以个高电平 可控硅不触发是怎么回事? 2N5551能换成8050吗?

网友A:
需要满足可控硅的触发电流.

网友B:
注意可控硅触发电流引用的来自哪个极?不是随便的选一个作为触发极电流,注意看看DATESHEET

网友C:
2N5551能换成8050吗?

可以!

网友D:
哈哈!你的二极管是拿来干嘛的?

网友C:
哈哈!你的二极管是拿来干嘛的?
引用 网友D:

呵呵,装上二极管后,MOC3020就成了单向了

网友E:
光控可控硅是否已损坏?

网友D:
呵呵,装上二极管后,MOC3020就成了单向了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说想整流啊

网友C:
楼主没说想整流啊
引用 网友D:

所以,俺看不懂啊,但也不好说二极管就错了啊。

网友D:
那万一楼主说的不触发就是指这个呢?

网友C:
那万一楼主说的不触发就是指这个呢?
引用 网友D:

呵呵,所以,俺在4楼根本就没回答他触发的问题,只是说:2N5551和8050可以换。

另外,也不是不能触发,只是半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