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取电CT中取电取电也完成,采样怎么搞

楼主:
从取电CT中取电,然后采样取电中电流,计算ct中的电流,取电也完成,采样怎么搞

楼主(2011-05-12):
万能的21ic,给点建议

网友:
什么要求都没有,不知道你想干什么的

网友A:
一般思路----电流信号转变成电压信号,电流变化范围对应电压范围,这个电压范围必须是后续器件能接受的范围,比如信号输入到AD里,AD输入电压范围是5V,那这个范围必须在5V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