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里面能放过孔吗?

楼主(2011-05-11):
焊盘里面能放过孔吗?

网友A:
没事,放心用。
前提是你要找家稍微好点的PCB厂家做板。

网友B:
手工焊接没有问题,SMT就基本是全军覆没。除非把VIA做的很小,并做塞孔处理。不然就会漏锡,虚焊。
你上面的PCB放VIA的地方大把。

网友C:
最好别放,漏锡的,到时候 虚焊够你返工修板子的了

网友D:
建议别这么做

网友E:
请问过孔与焊盘至少留多少距离?
如果和焊盘距离8mil,而且过孔用绿油盖过(埋孔),应该没问题了吧?

网友F:
何苦呢,看着你板子上又不是没有地方。

网友G:
可以放边一点不要在中间

网友B:
可以离焊盘很近,但不要放置在焊盘上。

网友H:
能放也不要放,做事要规范,尤其做开发这一行

网友I:
焊盘上放过孔,会焊接不良,这是大忌。前阵子找一个大学老师给做了布线,一看到这些过孔,直接让他走人。

网友J:
图上这个过孔忒大了,表贴的话很容易虚焊,估计绿油也堵不住孔

网友K:
原来这样,我都喜欢放在一起

网友L:
回复 网友E:
稍微离开一点在VIA属性里选择tenting就没问题了,但是还要看厂家的加工精度;一般机器贴片是绝对不能将VIA放到封装的焊盘上去的,否则就会像pa2792说的那样根本就没办法贴的

网友M(2015-12-29):
千万不要,否则返修有你麻烦的,焊盘也容易掉

网友N:
3楼正解,做几个自己玩玩还行,量产的话会有大量不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