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扩流求教

楼主(2011-05-11):
求各位大虾指教下,本人系菜鸟,刚学模电不久
谢谢啦。
1. 为什么放大运放的输出电流要2个三极管呢? 一个三极管不也可以放大么? 而且 这个接法我有点看不懂,2个发射机接在一起。
2.这个电路是正反馈电路么??
3.

这又是为什么呢?

谢谢各位啦:loveliness:

网友A:
一个三极管不也可以放大么?---Vout只能>0

网友B:
RE:LZ
1.为什么运放输出端要加三极管?
    因为你的负载可能使运放输出的电流驱动不了,所以加了三极管一个是PNP,另一个是NPN,使电路在正负电平都能起到扩流。 当然一个三极管只能在一个电平导通工作。此电路是推挽电路+运放。推挽电路你要是不明白可以在网上查。这个电路也有失真的地方。
2.这个电路肯定是负反馈啊,反馈电阻接到了运放的负端。
3.我也不明白。

网友C:
个人感觉此输出电路功能与ocL互补输出级电路相似,是为了提高输出功率,但因为开启电压的原因,会有交越失真

网友D:
计算一下三极管的功耗P=(VCC-Vo)*Vo/RL,这个式子的最大值就是当Vo=1/2VCC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