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帖,请教电源问题

楼主(2011-05-11):
我的问题陈述如下:如附件图示,上面一个整流桥输出直流电压控制电机,下面一个整流桥得到+9v,+5v供其他电源使用,单片机输出pwm控制4n60控制电机的输入电压,当两个整流桥的不共地时,电路都能正常工作,但是两个桥的直流输出负极电压差高达92v,根本不可能把两边负极接在一起,所以也就没法实现4n60控制电机的输入电压,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通过场效验管控制电机输入电压,请教各位牛牛指点一二...

楼主:
有没有大虾指点一下,感激涕零

网友A:
第一个图RT1放错位置了吧?

楼主:
放在交流侧更合理,但是现在问题不是在压敏这里....,谢谢3楼回复

网友A:
前段RCC控制,单片机控制反馈回路的光耦端,两者隔离。

网友B:
下面的9V电源使用隔离型电源提供

楼主:
能否不用隔离电源,因为成本没法再增加了。

网友A:
你本来的电路就可以实现隔离了,而且图二都可以去掉。

楼主:
图二去掉,怎么给芯片供电电源,另外,图一如何实现隔离?能否详细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搞错了。图一应该可以做出RCC电源。通过反馈回路控制。

楼主:
能否给个电路图分析一下,是否一定要用变压器做隔离呢?控制电机用的电压也用变压器提供吗?这样一来,电路会变得复杂........

网友C:
不仅是隔离的问题,当然也可以不隔离只要产品安规允许,
变压器还提供了低压大电流控制电源。

网友B:
回复 楼主:
9V功率不大的话可以把R4取大点直接接到上面图DC+

网友D:
都是技术精英啊,

网友E:
加个光偶隔离吧,这样解决应该比较快捷,但不一定是好的方法

楼主:
加个光偶隔离吧,这样解决应该比较快捷,但不一定是好的方法
引用 网友E:

加光耦意味着要加一组隔离电源,现在不现实啊

13楼:
7# caoguangping

9V功率不大的话可以把R4取大点直接接到上面图DC+

9v需要得到100ma左右的电流,你是指去掉第二个桥,用第一个桥电阻分压的方法吗?能否再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回复。

网友C:
100mA有点大了,10mA以内还可有电阻分压(120V的20mA 也可),50mA以内用电容限流也可以,电流太大电阻分压、电容限流还是让它留在理论层吧,做产品不合适!

网友F:
感觉你的设计有点奇怪:
1. 首先,你的电机电压是多大?
2. 从你使用2个整流桥的情况来看,你是想让电机电源和CPU电源隔离,但你又不准备使用光耦或者磁隔离,那你把电源隔离开有什么用,他们之间如何控,即便找到方案,我想也不是很稳妥的方案,做产品会有风险。(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法)
3.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将2个地使用单点连接的方法,它们之间用一个磁珠,2个电容构成一个类似PAI型结构连接,当然这个磁珠和电容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LZ自己斟酌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1.电机电压为直流220v;
2.我的思路是这样:一个桥提供电源给电机,另一个桥提供电源给cpu,共地,不隔离(其实根本不能共地。有电势差,不知道这个电势差是怎么产生的),当两个桥不共地,都能正常工作,也就是说阻容降压能提供所需要的电流,但是就像你所说的它们之间没法控制,是不是这样的思路不行啊?
3.这个方法原理是什么?能具体说明吗,另外,这样接的话,两个地就等电位了吗?

谢谢!

楼主:
图片没法上传,今天在Multisim10.0上模拟仿真,输出是正常的。

网友G:
技术精英

网友H:
CPU加光藕控制4n60,2边是独立的电源。阻容降压飞隔离,楼主调试的时候记得用隔离变压器,安全第一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的,谢谢!看来不隔离是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