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高速比较器可以构成滞回比较器?

楼主(2011-05-11):
想选一款能够做成滞回比较器的高速比较器,之前用过AD8561和MAX903 虽然都是双电源供电,但是输出是TTL电平,好像没法构成滞回比较... 想找一个延迟10ns以内的能做成滞回比较器的芯片,哪个好点?

网友A:
输出是TTL电平的比较器 就不能做成滞回比较器???? 求解答!

楼主:
输出是TTL电平的比较器 就不能做成滞回比较器???? 求解答!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是很清楚这个,感觉好像不行...  这两款比较器做滞回比较器的应用 不知道有谁做过,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