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串联谐振和并联谐振的问题

楼主(2011-05-11):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你理解两个电阻串联,总电阻是相加关系就明白了

网友B:
两个并联谐振回路串联,其中一个发生谐振,那么该并联回路对信号源频率阻抗非常高,另一并联回路处于失谐状态,对信号源频率阻抗很低,故往往可以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明白了~一语道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