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isp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1-05-11):
使用mcuisp下载,点了开始编程后出现以下信息:

开始连接...3, 接收到:1F
在串口COM2连接成功@115200bps,耗时250毫秒
芯片内BootLoader版本号:2.2

程序烧写不成功,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A:
截个屏看看。
另外有最新版本FlyMcu.exe可下载

楼主:
我是新手,以前用开发板可以正常下载,会不会是自己做的板子有问题啊,谢谢回复

网友A:
芯片是什么型号呢?
波特率调低些试试看,9600bps

楼主:
芯片是F103VBT6,使用9600后显示开始连接,然后是一堆的7F,最后显示:芯片超时无应答,无法连接

网友A:
那看起来硬件有些问题。查查,特别注意国产max3232的问题。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就是用的max3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