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有没有可以替代EM78P258 SOP8的芯片

楼主(2011-05-11):
如题:有没有可以替代EM78P258 SOP8的芯片?

网友A:
没有找到规格书,不清楚
义隆的IC一般都可以用sonix等替代,如SN8P2501B-SOP8

网友B:
LZ,深圳博巨兴以前是义隆在大陆最大的代理商,他们现在开出很多兼容义隆的IC,你说的258他们也有开,你可以联系下博巨兴。我朋友有用过他们的IC,软硬件都不用改,直接兼容的,不过烧录器好像要用博巨兴自己做的。我朋友用量可以,听说博巨兴送了他2台。

网友C(2012-01-11):
要看脚位和资源了,海尔有8脚的单片机,但是不知道脚位以及相关脚位的功能能否对的上

网友D:
义隆的有的呀,8脚的,另外也有一些兼容的芯片性价比也不错的,需要选型或开发的可以联系我们的。

网友E:
推荐使用海尔MCU,性价比高,值得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