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中断

楼主(2011-05-11):
PSOC1 多个IO口中断,怎么判断是哪个IO口产生的中断,还有中断能否做消抖,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每个IO中断都是可以单独配置的。
可以参考TRM102页

PSoC TRM1.pdf

楼主:
3# Go_PSoC IO中断可以单独配置,这我是知道的。但是中断入口函数就一个 GPIO_ISR ,是不是我要在GPIO_ISR 函数里再来判断 PRTxDR 寄存器里的值 来判断是哪个中断?

还有,中断的消抖怎么做?请赐教,谢谢~~

网友B:
楼主请看看这个对你有没有帮助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O%E4%B8%AD%E6%96%AD

网友A:
赛普拉斯工程师的一个博文你可以看看
http://www.cypress.com/?rID=39496
http://www.cypress.com/?rID=39497

或者你可以看这个帖子
PSoC1 GPIO揭秘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35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