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CS8900网卡设置

楼主(2011-05-11):
在ce自制平台中如何添加自己的驱动?cec文件和reg,bib文件有何区别?看混了,不知道如何才能让驱动注册到平台中。另外,reg和bib是我在编写驱动必须要自己写的么
CE 的驱动分为本机驱动和流驱动,本机驱动你可以修改源码(在%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DRIVERS),然后 build驱动源码,之后用PB编译内核。流驱动是以DLL的形式被系统程序加载的。加载流驱动要在注册表中添加信息,这和cec文件没关。如果你想把此驱动DLL和注册信息作为一个整体给别人使用,那么就要做一个cec文件,PB能够读取cec文件内容并加载到内核工程中。cec文件相当于安装程序。

我安装的是evc4.0,我开发的系统要显示中文比如姓名什么的。在编辑的时候是中文显示,但是到了输出时,显示的都是乱码。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解决
EVC的模拟器不支持中文。所以显示出来的都是乱码。1、你可以只显示英文,调试结束后在改界面为中文。2、安装PB,PB的模拟器支持中文。

CStatic及其控件的文字无法垂直居中显示,虽然在evc的资源编辑器中可设置,但是一旦运行,却无法垂直居中显示
这种情况正常,而且除此之外还不能右对齐。

获取设备ID的种类有哪些
除了手机模块外,还有CF卡有序列号、硬盘有ID号、网卡有MAC号等。这几种方法数获取手机模块ID最简单。

     在应用程序中,如何向修改本机的ip 地址等网络参数,并使之立即生效?
网络设置保存在注册表中,位置[HKEY_LOCAL_MACHINE\Comm\网卡名称\Parms\TcpIp],例如常见的CS8900网卡设置:
[HKEY_LOCAL_MACHINE\Comm\CS89001\Parms\TcpIp]
   "EnableDHCP"=dword:0
   "DefaultGateway"="192.168.0.1"
   "DNS"="111.111.111.111"
   "UseZeroBroadcast"=dword:0
   "IpAddress"="192.168.0.2"
   "Subnetmask"="255.255.255.0"
设置之后要生效有两种办法:一种热启动,调用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BOOT, NULL, 0, NULL, 0,  NULL),热启动时间很短暂;另外一种调用DevieceIoControl API,传递IOCTL= IOCTL_NDIS_REBIND_ADAPTER。

如何向控制面板中那样,修改系统声音的音量
调用API waveOutSetVolume(HWAVEOUT, dwVolume ),一般参数1为0。在[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Volume]下是系统声音的注册表设置。

在应用程序中如何实现jpg、gif图片的显示
有几种办法:
1、在MSDN中搜索标题为“Windows CE .NET Technical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的文档,其中有一个问题“How can I display JPEG, GIF, and other graphics files?”,下面就是答案。
2、如果安装了Windows CE 5.0,一个例子源码位于WINCE500\PUBLIC\GDIEX\SDK\SAMPLES\SIMPLE。
3、用IWebBrowser组件实现。

     在应用程序中如何实现系统待机
void GwesPowerOffSystem(void);

     在WINCE下如何实现键盘钩子
我写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把其中主要部分截取出来放到了我的FTP里。用户名以及密码均为winceuser,地址是
ftp://211.95.73.26/fllsoft@sina.com/SourceCode/用钩子禁止系统键.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