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A板子布线,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1-05-11):
这是我画的dm9000a板子,大家看下布线有没有问题,谢谢了:

楼主:

补发dm9000a的PCB,附件是图:

楼主:
再发两个

楼主:
正反面走线:

网友A:
来二姨家转转

网友B:
差分线!差分线!

楼主:
谢谢7楼了  呵呵这是我改了的差分线,大家在看看!还有哪些要注意的

网友C:
画的比我好.

有美感.

不过看原件选型, LZ像是深圳的........

楼主:
谢谢11楼,呵呵
我是西安的

网友D:
这个要是优化好的话可以用单层板来做

网友E:
IC的VCC线太细了。

网友F:
电源(包括地)平面分割问题大了去了,具体如何分割请参照下datasheet,里面说的相当清楚

网友F:
差分线在此不是关键,你看看许多电脑主板的网口部分,压根没走差分,如此短距离差不差分影响并不大
但你看电脑主板上网络部分,电源与地平面分割绝对是相当讲究的

我司产品刚开始也是这样没注意分割,结果导致20米通讯都丢包丢的一大片
后来严格按照datasheet要求布线后,100米距离快速PING包,丢包率相当低

楼主:
感谢大家提出的问题。
16楼,我看过数据手册中对pcb布局的说明,要对数字和模拟电源(包括地)进行分割,可具体布板的时候还是不怎么会,新手,希望指点!谢谢了先, 呵呵

网友G:
rj45的布线得再讲究些。

网友C:
差分线在此不是关键,你看看许多电脑主板的网口部分,压根没走差分,如此短距离差不差分影响并不大
但你看电脑主板上网络部分,电源与地平面分割绝对是相当讲究的

我司产品刚开始也是这样没注意分割,结果导致20米 ...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因为rj45那个chsis地处理造成的.

就是rj45的外壳必须大电容接地.

当然, hanrun的集成网络变压器内部都做这些处理了.

当网络变压器外置的时候, 需要注意些.

LZ这个图, 应该还是能跑的. 肯定是为了美感牺牲了一些布线优化的....

楼主:
谢谢大家了,呵呵
在问下,dm9000a的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数字地和模拟地必须区分对待吗?我看网上有人是将二者等同对待的

网友H:
hi, LZ怎么有和我一样的想法喔,我自己做的如附件.总线如果直接从排针过来长度相差一半(700多mil和1300多mil),故做了蛇行线以缩短各线之间的长度差异.

楼主:
22楼赞一个  呵呵:handshake我重新画了个,大家在看看:

网友I(2011-07-28):
需要注意如下:
一:注意数据线等长。
二:注意差分线和阻抗匹配。
三:注意晶体的处理。
四:注意芯片电源的处理。

网友J:
如有需求,可提供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