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电路何时需要考虑信号完整性

楼主(2011-05-11):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任何时候都需要吧

网友B:
反问一下楼主:何时不需要考虑信号的完整性

网友C:
这个信号的完整性好像是必须考虑的吧

网友D:
设计多层板时,这个是考虑的比较多的

网友E:
设计高速电路时应该考虑的比较多

网友F:
应该都需要考虑

网友A:
楼主要设计什么电路

网友G:
这个应该是比较高的要求了,对设计高速电路应该是考虑的比较多的

网友H:
1.频率高于60MHz
2.上升沿特别短时

网友I:
这一点好像是经常要考虑的

网友J:
信号完整性对设计电路还是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