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全桥LLC工作频率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05-11):
初步学习全桥LLC,设定谐振频率100KHZ,根据资料推出最大频率125KHZ,最小工作频率70KHZ,对于这个最大工作频率有些疑惑,因为我看到有些LLC的资料介绍说当空载开机时其开关频率是非常高的,正常情况下都会是谐振频率的2.5倍甚至更高。但是我计算得到的这个最大开关频率怎么才125K呢?是不是这个125K并不是高频开机时的开关频率,而是电源输出开始正常带负载时的工作频率上限,随着负载的加重,开关频率逐渐减小到谐振点附近?

藉此又多请教一句:假设真的高频开机时频率为谐振频率的2.5倍,即250K,那么我在控制环路上面对应参数设置最高频率的时候是按照125K呢还是250K呢?(偶用的是定时区时间改变频率的调制方法)

初步学习,太多的不懂了,谢谢大家的热心指点

楼主:
maychang 伟林等前辈!可否指点一下俺,谢谢了

网友A:
是3个频率吧。
启动时的频率
空载时的频率
满载时的频率
满载的频率和空载对应。所以为125K

楼主:
设置谐振频率100K,推算出来的Fmax=125K,Fmin=70K,我个人认为是电源正常开机后空载时的频率就是这个125K,随着负载加重,频率开始下降,工作在谐振点100K附近,当然这是属于比较理想的状况吧,现在搞不懂的是很多资料上面所说的空载高频开机,这个“高频”传说高得很厉害,比计算出来的Fmax=125K要大很多(就像在一份资料上面说的高频开机时的频率一般都要为谐振频率的3倍)。现在困惑的也就是这个环节了,请指导指导。

楼主:
启动时候的高频比空载时候的频率高那么多,是不是由于存在一个软启动过程,所以要超高频开机,降低对输出电容的冲击?

楼主:
偶现在的控制回路是通过R C的值的组合来设定芯片的频率下限Fmin=70K和频率上限Fmax=125K,然后通过反馈量的大小来改变频率大小,但是由于“高频”开机的存在性,是不是我应该将控制环路的频率上限Fmax=125K改变为250K才能实现高频开机?这个实在比较难了解

楼主:
snakeemail
你好!你上面的公式33   是适合那些谐振控制器的软启动频率设置的呀?其中的Rmin和Rss分别代表什么?
我现在打算用的是MC33067这款谐振控制器

楼主:
snakeemail
请指教指教! 不理解你上面所说的几个字母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