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AD转换PDMA传输测试,遇到问题

楼主(2011-05-11):
PDMA测试:
AD转换单次模式时:
源地址sPDMA.sSrcCtrl.u32Addr = ADC_BASE+0x04;也就是ADC1通道,所以选择ADC1通道转换,结果正确。

AD转换单周期扫描模式时:
源地址sPDMA.sSrcCtrl.u32Addr = ADC_BASE+0x04;也就是ADC1通道,所以选择ADC0-ADC7通道转换,得到的转换结果错误(相当于ADC0转换结束PDMA就完成了一次传输),如果选择ADC1-ADC7通道转换,得到的转换结果正确。

AD转换连续扫描模式时:
1.源地址sPDMA.sSrcCtrl.u32Addr = ADC_BASE+0x04;也就是ADC1通道,如果选择读取8个ADC1转换结果,如果选择ADC0-ADC7通道转换,结果得到第一个数值不对,后面7个对(相当于ADC0转换结束PDMA就完成了一次传输),如果选择ADC1-ADC7通道转换,结果正确,8个都是正确的转换结果。

2.源地址sPDMA.sSrcCtrl.u32Addr = ADC_BASE+0x08;也就是ADC2通道,如果选择读取8个ADC2转换结果,如果选择ADC0-ADC7通道转换,结果得到前2个数值不对,后面6个对(相当于ADC0,ADC1转换结束PDMA就完成了两次传输),如果选择ADC2-ADC7通道转换,结果正确,8个都是正确的转换结果。

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设置有问题还是。。。。

楼主:
谢谢tear086,你的程序我看过了,只不过你用的是寄存器方式,我用的是库函数的方式,如果我按你的操作方式(PDMA传输字节数为8个):
1。选择ADC0和ADC1通道连续扫描模式转换,设置源地址sPDMA.sSrcCtrl.u32Addr = ADC_BASE,然后在PDMA中断程序中改变源地址sPDMA.sSrcCtrl.u32Addr = ADC_BASE+0x04,这样ADC0跟ADC1的8个转换结果都是是正确的,
2.那如果你同样选择ADC0和ADC1通道连续扫描模式转换,设置源地址sPDMA.sSrcCtrl.u32Addr = ADC_BASE+0x04,然后在PDMA中断程序中改变源地址sPDMA.sSrcCtrl.u32Addr = ADC_BASE,(等于是先用PDMA读取ADC1的值,然后在读取ADC0的值)这样的结果是ADC1用PDMA读取的8个转换结果的第1个不正确,后面7个正确,ADC0的8个转换结果全部正确,
不知道你得有没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