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共模电感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5-11):
[local]1[/local][local]1[/local]一直没有搞清楚附件中的两种共模电感有什么区别用法上有什么不同,请大侠指导!

网友A:
左边电感大,泄露比右边多一点; 右边电感小,泄露比左边少一点。

网友B(2011-07-19):
上面的是铁粉芯的,主要用于功率型的,
下面的是锰锌铁氧体、镍锌铁氧体,主要用于抗干扰,

网友C:
环形的也有铁粉芯,主要看颜色区别,同样条件和材料下,环形的漏磁较小,但占体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