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复位电路 用了IMP809之后出现一些麻烦

楼主(2011-05-11):
我用了IMP809之后出现一些麻烦:烧录程序时必须把IMP809去掉才能正常烧录程序!  之前采用上拉电阻的方法没有问题!

楼主:
问题补充我用的是IMP809TEUR-T   复位门限3.08V

网友A:
在IMP809TEUR-T的RST输出脚上串接一个10K的电阻,再连接单片机复位脚,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谢谢了 !我等会试验一下

网友A:
单片机复位电路的可靠性设计

楼主:
实验证实3楼说的很正确,不胜感激!

楼主:
我在IMP809TEUR-T的RST输出脚上 下拉了100K的电阻,再串接一个10K的电阻 会不会出现掉电复位不可靠现象?

楼主:
我采用的是  : 单片机复位电路的可靠性设计.pdf (253.38 KB)  里面的( 图 17   方案 4 )

网友B:
前来学习一下

网友C(2014-02-19):
楼主,把你的资料分享下,谢谢了。106992214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