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问题求救

楼主(2011-05-11):
我用运放op7做实验 使用双电源12v  A点作为输入,B点作为输出。在输入端不加输入时,发现运放输出一直为10.3v左右,如果减小反馈电阻r2 输出的电压值不变  导致了输入点的电压变小   请问是我的接法有问题吗
电路如下:

网友A:
A点是运放反相输入端,怎么能作为输入呢

楼主:
A点是运放反相输入端,怎么能作为输入呢
引用 网友A:

用反向输入端作为输入,正向输入端接地不正确?    不会吧

网友A:
A点是虚地的,要在R1的左边输入才对啊,

网友:
同意4楼。
你这个仿真电路的1脚和8脚都NC。 请问实际这两个引脚是什么功能?

网友B:
没见过这样的用法
LZ想要电流转换成电压?随便搜索一下,电路一大把的。

网友:
你现在的这种接法相当于开环放大,此时运放工作在非线性区。  反馈电阻的大小也无作用。调零端不能忽视应该接上去

网友C:
接法不对吧,根据虚短虚断原则,这种接法没有反馈啊。10楼说的对,开环!

楼主:
那这种是不是对的 可以实现电流变电压不?

网友D:
16楼:
这是电压变电压,普通的反相放大器。
将R1去掉(短路),是电流变电压。

楼主:
16楼:
这是电压变电压,普通的反相放大器。
将R1去掉(短路),是电流变电压。
引用 网友D:

maychang老师  我就是这么接的   双电源12v 3脚接地   短接r1 由于前端未加器件  a点相当于悬空(没有电流输入)发现结果6脚输出端有10v 电压
经仔细检查焊接正确    已经换了4个运放都是如此
请问是以为a点悬空导致的问题吗? 该怎么处理才能在没有输入端没有电流是 输出电压接近0  谢谢

网友D:
15楼:
12楼图,A点悬空,运放输出应该很接近于零,即使未做调零处理输出偏离零电压也最多10mV。
12V电源电压而输出达10V,运放已经正向饱和。
恐怕还是有焊接错误,或者你的芯片损坏。

网友E:
12楼:
我觉得你这个电路应该是一个电压并联负反馈,能够完成电流信号对电压的控制,而此种反馈是适用于具有恒流源特征的信号源的,需要有很大内阻,所以如果信号源内阻小,需要串联一个较大阻值的电阻,所以应该增加R1的阻值,而不是将他短接。

楼主:
15楼:
12楼图,A点悬空,运放输出应该很接近于零,即使未做调零处理输出偏离零电压也最多10mV。
12V电源电压而输出达10V,运放已经正向饱和。
恐怕还是有焊接错误,或者你的芯片损坏。 ...
引用 网友D:

谢谢maychang老师  我再重新焊一个试试吧

楼主:
12楼:
我觉得你这个电路应该是一个电压并联负反馈,能够完成电流信号对电压的控制,而此种反馈是适用于具有恒流源特征的信号源的,需要有很大内阻,所以如果信号源内阻小,需要串联一个较大阻值的电阻,所以应该增 ...
引用 网友E:

感谢  我按你说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