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01是单工吧收发冲突问题

楼主(2011-05-11):
nrf2401的收发板子:A,B;
A与B之间定时通讯,A发B收,比如1秒收发20次,使用频道1;
现在增加第3种板子:C(串口转无线);
上位机通过串口转无线的C要不定时查询A、B的状态数据,怎么办呢;
因为频道2只能接收,数据交互也只能用频道1;
1种状态:A是定时发送的,A处于发送时,C发给A的数据就丢了吧?
2种状态:A和C同时发送给B数据,2个数据包会怎么冲突呢?

网友A:
这个只能靠更改协议实现,用一主多从轮询的方式工作。

楼主:
正常使用时是A,B一主一从;
C是配置A,B参数的,偶尔用,也只有这样做了,调试下看看。

网友B(2011-08-20):
这个还真没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