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协议栈数据接收软件

楼主(2011-05-11):
基于uC-OSII系统, IP层数据接收;

网友A:
问题是以STM32F103的速度能否连续处理得过来?间歇就无所谓了,PHY很轻松就实现100M了

楼主:
STM32F103主频72M,我可以提供uCOSII+lwip- (DM9000A)的开发代码。有合作意向开发的同仁速联系我

网友B:
我搞过2387+9161的lwip+ucos,只是路过随便说说的。
貌似没说得很清楚,是走tcp还是udp,是走路由器还是交叉对连,如何测试速度和丢包率。
50Mbps不丢包必须走tcp,流控和重发机制比较花时间。另外lwip的数据传输机制是基于动态内存的,碎片分散重组的拷贝花时间,做到持续50Mbps恐怕有难度。用uip之类的精简协议栈裸奔会比较现实一点。
还有你光要速度不要app了吗?app占cpu率多少也需要估算过的。

楼主:
不用以太网TCP和UDP层,直接收IP数据。 两个设备点对点直连。主要是我有uCOSII+lwip- (DM9000A)的开发代码,可以在上面修改。工作量不大的话,也可以用uip,可靠就行。

网友C:
我有现成的板子,可以跑一跑,能不能发过来试试呢?!
这个板子不晓得适不适合,呵呵
http://blog.21ic.com/user1/7116/archives/2011/83217.html

楼主:
每秒4000个包, 每包1536字节, 4000 X 1536 X 8位 = 49152000 位/ 秒 = 50Mbps.
也就是平均0.25ms一个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