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指导,单片机控制电路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5-11):
请前辈高手帮帮忙

楼主:
没有高手帮忙看下么?

网友A:
连你要干什么都不说清楚,谈何“内伤”?
图中有些错误,很简单的低级错误,但这些错误并不是主要问题。

楼主:
就是问题?帮忙指出哪里有错误,我是第一次画电路

楼主:
我这个图就是一个闭环,用单片机产生比较信号给PWM波芯片,控制IPM开关元件控制电压起到稳定线圈电流稳定的效果,再用检测电阻电测线圈电流,反馈给单片机的AD口,这是一个磁悬浮的功率放大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