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下枚举类型的大小原来这么特别

楼主(2011-05-11):
原来在STM32上用MDK,枚举量的大小是2字节,一直以为是4字节呢,不是说一般是和整形大小一样吗,MDK咋搞的这么特殊?特来请教下香主。

网友A:
原来在STM32上用MDK,枚举量的大小是2字节,一直以为是4字节呢,不是说一般是和整形大小一样吗,MDK咋搞的这么特殊?特来请教下香主。
引用 楼主:

标准C规定,enum占用存储空间与int一致。

但是大部分编译器都没有按标准来。

--------------------------------------------------
C语言标准并非如此,我自己理解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标准C并没有这样规定:我在网上找了下,引用如下
“枚举类型的尺寸是以能够容纳最大枚举子的值的整数的尺寸”,
       同时标准中也说名了:“枚举类型中的枚举子的值必须要能够用一个int类型表述”,
       也就是说,枚举类型的尺寸不能够超过int类型的尺寸,但是是不是必须和int类型
       具有相同的尺寸呢?上面的标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只要能够容纳最大的枚举子的
       值的整数就可以了,那么就是说可以是char、short和int。”

同时自己又测试了下,发现MDK是可以根据枚举量的子值自动优化成占1,2,4字节。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标准C并没有这样规定:我在网上找了下,引用如下
“枚举类型的尺寸是以能够容纳最大枚举子的值的整数的尺寸”,
       同时标准中也说名了:“枚举类型中的枚举子的值必须要能够用一个int类型表述” ...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正。

取看了下C标准,确实如楼上所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C标准的书吗?

网友B:
我们以前声明Enum变量的时候,会特别要求声明一个Enum...Butt的枚举,用来限定变量长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意思?不过MDK可以设置,指定编译成和int大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