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VS二极管参数

楼主:
大家都怎么选择TVS二极管,有同事说,12V电源用P6KE12Aok了。但我查了一下,
P6KE12AVrwm只有10.6V,其Vbr12VVcclamp voltage)为16.7V。那这样的话,就不能用P6KE12A,因为按照手册,在12V时,P6KE12A就雪崩了,反向导通了,P6KE12A应该工作在10.6V的电压下,大家说我的理解对吗,谢谢

网友A(2011-05-11):
楼主查得够快,只用了5分钟。

网友B(2013-04-25):
TVS二极管的选型应为:1)反向断态电压(VR):VR应达到或高于待保护电路(或部分电路)的峰值工作水平。
2)最大箝位电压(VC):VC限制电压必须小于后级保护电路能承受的最大瞬态峰值电压.
TVS二极管的选型应选择SMBJ15CA-TP或SMBJ18CA-TP。

TVS二极管是一种限压保护器件,作用与压敏电阻类似。也是利用器件的非线性特性将过电压钳位到一个较低的电压值实现对后级电路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