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一个问题 关于ADC0804

楼主(2011-05-11):
ADC0804 两次采样之间应该有间隔时间吗?  为什么我没有间隔时间就不行呢,只能读出一次数值,不能进行下一次采样。而延时一点时间后,再采样就可以了,不明白道理?  请教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看它的数据手册,跟着写不就行了

网友B(2011-07-26):
你得看他的数据手册上的时序图啊。了解他工作的时序,就会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