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频信号AGC电路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小弟要做一个音频AGC电路,就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不管输入信号的幅度大小,通过AGC回路使输出信号维持在一定的大小。原理很简单,放大输出的音频信号经过整流滤波变成直流电压,然后经过一级运放组成的放大电路,用直流电压去控制JFET的电阻,进而控制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信号小,放大倍数大,信号强,放大倍数小。本电路是小弟在网上找的,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我用4007对音频信号整流后再滤波,但是直流电压几乎没有。于是我单独用一个4007对音频信号进行半波整流,用示波器探头量4007的另外一端,实际的波形不是1/2的音频信号频率,幅度低得不行。说明一下,我这个音频信号是2V 1K的信号。

     请问一下大家,这个电路有问题吗?4007能用在音频信号整流上面吗?谢谢

网友A(2011-05-12):
1N4007确实不适合此项应用,应该使用1N4148。
但你的电路问题更大。整流电路要求信号源是电压源,RV2数值100k欧这么大,滑动头放到10%位置,其输出端到运放输出端电阻已经10k欧,怎么能够对C1充电到峰值?

网友B:
记得以前装7管收音机时,音频的检波用2CP6呢。
找不到1N4148,找一个三极管,用发射结来用。

网友C(2014-07-15):
我也做个这样的电路,不知楼主成功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做个这样的电路,不知楼主成功了吗?

若有问题,另外新开一帖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