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源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1-05-11):
一般在测试高速运放的性能时  在输入端都要对地接一个50欧姆的电阻 我看相关资料  这是因为信号源本身的内阻就是50欧姆  这样接是为了和信号源阻抗匹配  不接不行嘛 运放同向端的输入阻抗本身就蛮大  不接的话 大部分信号也会分到运放的输入端 所以不是很明白 还有接的这个电阻有什么讲究 大点好  还是小点好 或者是相对的 求解释

网友A:
关注,我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

网友B:
re LZ:

垒球手或足球守门员总希望一次性将球接住而不是脱手再冒险去接二次球,信号接收同样如此。合适的匹配可以一次性将输入信号接收进来,否则将会来回反射破坏了高速或高频信号的完整性。如果选定50欧姆特征阻抗的话,则必须遵循此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