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FJ128GA106 --uart3求助

楼主(2011-05-11):
小弟用的是PIC24FJ128GA106这一款,用到3个串口,UART2,与UART2都接发数据正常但UART3,接、发中断可以跳入,但接、发数据都没有数据产生,很是郁闷,望能给我解决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先单独吧UART3调通。
如果UART3单独调不通,说明你的硬件或者初始化代码有问题。

如果UART3单独能调通,再以此上UART1,UART2,
应该能看出影响在哪里

网友B:
管脚映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