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发帖,大家一起来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1-05-11):
实际线路板R61短接。
5脚电压0.7~4.0V左右。
现在的现象是跟随输出(7脚)电压跟5脚不一致。7脚比5脚高几十mv。
最初R62没有,压差会更大。我的分析是,9点电压为6V,存在电流倒灌,所以加了个到底电阻分流,保证没有电流从7脚灌入。
欢迎大家拍砖!

楼主:
楼上的什么意思?

网友A:
我认为坏了,或者焊接 不好.换个看看?

网友B:
这个不是电压倒灌,而是运放的输入失调系数带来的。

网友C:
7是运放的输出,是低阻抗的,不存在什么电流倒灌的问题。

网友D:
5楼: 说的对,根本不是电流倒灌问题!!!从你问的问题,可以知道你对运放的基本参数指标没有理解,各个参数的含义没有掌握。请好好的看看运放的书,推荐《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第3版,是以TI的芯片讲述的,《运算放大器应用技术手册》是以AD的芯片讲述的。 对与你这个问题是由运放的Input Bias Current ,Input Bias Current,Input Offset Voltage,Input Offset Current造成的.

网友D:
你给出的电路前面的跟随器的前面电阻看不清,没法帮你估算。好像是105,如果是的话,那么input bias current 造成的直流误差为:45nA*105=45mV,还有input offset Voltage 2。你可以把线路板R61接上与同相端相同的电阻,然后再看输出电压。
   对于你说的倒灌问题,是否对不对?很好验证,把R50,和R62断开,形成开路测试。

网友E:
实际线路板R61短接。
5脚电压0.7~4.0V左右。
现在的现象是跟随输出(7脚)电压跟5脚不一致。7脚比5脚高几十mv。
最初R62没有,压差会更大。我的分析是,9点电压为6V,存在电流倒灌。

分析:
1,R61实际是短接的,5脚接电压源,故偏流引起失调可忽略。
2,5脚电压0.7V~4V, 9脚是6V,则7脚吸收电流(灌电流)。
3,不加R62,7脚比5脚高几十毫伏,加R62后数值减小,是因R62分流了灌电流。

结论:  50值太小,至使灌电流超过了LM324的输出负载能力。

措施:增大R50值,确保5脚输入为最小值时的灌电流值,及最大值(超过6V)的拉电流值小于工作温度下的
      电流输出能力。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请帮帮指点指点,灌电流如何引起7脚的电压变化的呢?灌电流是通过运放的输出电阻来产生对7脚的电压影响的吗?怎么等效,分析?

网友F:
理想与现实有差距。。。

网友E:
因9脚电压为6伏,当5脚小于6伏时,7脚跟随5脚电压也小于6伏,

则9脚电压比7脚高,后级运放向前级7脚灌电流.

如果R50阻值较小,则(V9-V7)/R50灌电流较大,因运放灌电流有限,不能在保证线性跟随的同时吸收全部灌电流,7脚只能抬高电位,以企图抵抗灌电流。

试想,假如R50为0欧,7脚还能跟随5脚吗?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12楼理解正确。

不过需说明的是:
当运放在正常线性工作区时,其输出内阻因负反馈可忽略,但当超出线性工作区,则负反馈作用减弱,其输出内阻增大。

彭建学  上海

网友G:
前面那个324当如图吧

楼主说“我的分析是,9点电压为6V,存在电流倒灌”
9点的电压为6V,是一直就为6V吗?还是变动的?是在输入为多少时9点电压为6V的?
能不能把后面的电路再多截一点出来?

网友H:
R50如果真是1002,输出能力肯定够.

网友I:
去掉R50,R62,再测量7脚与5脚电压。

楼主:
明天上完整的图,没想到引来了这么多高手。
我还是偏向于pengjianxue的观点,欢迎chunyang等探讨

网友J:
无论7脚是否存在灌电流,7脚与5脚的电位都应该近似,做多不超出几个毫伏,要不然跟随器的理论就不成立了。楼主的这个问题,个人认为还是出在器件的性能上,属于输入失调偏大造成。现在市场上很多水货,性能根本达不到技术资料上的水准。

网友G:
希望楼主试着换R50的阻值,看7脚和5脚的电压相差值又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