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对电容各种称呼的理解,请大家扔砖砖

楼主(2011-05-11):
坛子里有不少问电容称呼的区别的 ;小鸟不才,自己的想法总结一下

1、电容无论什么叫法,其根本性质及原理是一样的(这也是导致分不清该用啥外号去叫电容的原因,因为无论啥外号,分析到最后总能用电容的基本特征去解释)

2、电容的不同叫法是其欲实现的直接目的 的直接体现(直接目的就是在某个角度去看最能体现这个角度效果的称呼)所以以下几种称呼:

a:滤波电容:开关电源也好,工频变压器整流出来的也罢,其整流后的电容一般称之为滤波电容,因为就一个从交流或DCDC变换过来的电源来讲,我们追求的就是其变换后的直流特性,直流特性的最大体现就是纹波小所以我们称其后端的电容为滤波电容,
                       滤波滤波--滤掉纹波
b:储能电容: 当我们从芯片开关瞬间需要较大电流的角度考虑时,我们会把芯片电源引脚附近的接在电源与地间的电容叫储能电容,其实这是从信号完整性角度去分析时对这种电容的称呼,因为要保持开关动作发生时,信号(数字信号)能较好嘀保持其方波特征,电流必须具备爆发力才行,而芯片电源引脚旁的电容因其与芯片构成的小回路阻抗小而具备爆发力;
                        储能储能--爆发我行
c:退藕电容:储能电容是从SI角度得名,但如果从EMC角度去看,储能电容就叫退藕电容,因为EMC角度:产生EMC的原因都是藕合而来的:传导干扰换个说法那叫直接藕合,辐射干扰那从根本上是电容藕合的结果,要去除或者减小藕合带来的干扰,那我们理所当然叫退藕合或去藕合,所以在SI角度还叫储能电容的同样的电容,在EMC角度就改名叫退藕电容或去藕电容了
                         退藕退藕--干扰快走
d:藕合电容:一般是指信号(当然也可以是噪声)在一个系统中流动的时候,上一站与下一站之间用电容来连接的时候,此电容的称呼,想想阻容藕合多级放大电路,此名称比较容易理解,也即藕合电容主要体现的是信号传输过程中在其路径中某一处的衔接方式
                         藕合电容--上下传承
e:旁路电容:何为旁?旁是其它、另外的意思,既然是另外、其它,那说明旁路电容这个名称主要体现的是原来一条道上不止一个信号,用旁路电容让某些信号不走寻常路以达到提高某种参数性能的目的 旁路电容这个称呼是这几种称呼中最不带感情she彩的 旁路电容最典型的例子是射极电阻并那个电容,没那个电容,信号照样能经过电阻继续传递,但有电容后,交流通路更顺畅,由此可见,所谓旁路,是指信号没这条道,也不会无路可走
                         旁路电容--为你开辟绿色通道

以上印证了一句话:角度决定观点

楼主:
晕,感情SHE彩也敏感词了,害我后面重写了一遍
沙发自己坐!小鸟本人理论基础很差,只能用不严密的自然语言去组织想法,希望大虾们批评指正

如果里面有一句能带给和小鸟一样的新手们一点启示,俺就十分开心乐~

楼主:
另外,文中的储能电容特指数字芯片正常工作时的电源引脚就近的电容,更形像点说是
近水解渴型电容(电容值不大,但在远水到达前能解瞬间之渴,不致于断了气)
其它情况下的储能电容,更多的是当成电池用,这种电容一般容量较大,没啥近水远水,断了電就靠他了:lol

楼主:
这么快就沉了...

网友:
能有这种深度,已不是菜鸟了,辛苦辛苦!

网友A:
;楼主辛苦  我才是真正的菜鸟..

网友B:
解释的很到位

网友C:
生动形象,老师们上课也应该这样

网友:
不能沉啊

网友D:
通俗易懂~~~

网友E(2011-10-10):
帖不错,只是楼主是就电容器的作用来分的。有时我们所说的电容是指电容量,而电容器其也可以它的制作材料,制作工艺,工作原理等来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