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步进入系统就提示提示steck overeflow

楼主(2011-05-11):
sh67p847仿真板,在IDE66环境下使用,建立新项目时,驱动选sh67p847,晶振默认内部4M,编辑、编译、下载完成后,没有错误提示,但一按单步进入,系统就提示提示“steck overeflow”

网友A:
存储器显示正常吗?

楼主:
存储器全部显示为0

网友B:
存储区全是0,有可能是OPTION或者clock不对,程序运行不正常

楼主:
使用系统默认的最简单的.ASM试了一下,问题依旧。不知是什么缘故。

网友C:
在OPTION中设置为内部RC试一下,我也认为是振荡器没有搞对,没有跑起来。

网友D:
看一下仿真器的CPLD&MCU是否有最新版本

网友D:
连接仿真器到电脑后,可能通过仿真软件界面的帮助菜单下的ABOUT...查看

网友E:
按照要求,根据SH67P847的EVB使用说明来设置,

网友F:
是否有外接PCB板,而导致负载过大,或是造成短路

楼主:
好的,我再检查一下设置之类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