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编程后Blank check failed问题

楼主(2011-05-12):
PIC18F2420(电压3V),PICKIT3(不是原装);
前1天我program,debug是可以的;也就是说本来软硬件都是可用的。
昨天不能调试了;最后查出问题Blank check failed,不知会是什么问题:
erase flash device;program;read;verify;都显示complete;
但Blank check ALL就出现下面的错误:
Blank Checking...The following memory regions failed blank check:Program Memory
Address: 00000000 Expected Value: 000000ff Received Value: 00000000
Blank check failed
试了手头上的3块板子都是这现象,
怀疑3V电压太低,但我前1天是没问题的;
或者芯片损坏,难道3个板子都损坏;
PICKIT3不是原厂的,难道质量问题造成芯片损坏?
调了夜里1点也没搞定,郁闷坏了,求高手指点。

楼主:
已查到原因,板卡提供给KIT3的电压太低,KIT3提供商说VCC<4.5V编程模式变化,断开板卡上的调试接口的2脚VCC,使用PICKIT3内部的5V POWER就解决问题了。不知原装的有没有这问题。

网友A:
好像这到和KIT3没关系,MCU使用ISP下载程序是使用的5V编程,可能不能接受低压编程。

只有那些LF的低压芯片,可能才容许3V系统下编程吧。

俺都不管它,都是直接用KIT3输出POWER,这样不管是5V还是3V等,你只需要再MPLAB下设置KIT3输出电压即可。

网友B:
2420,Erase all应该使用的是Bulk Erase,需要Vdd>3V,具体参数参看它的编程手册。

网友C(2013-09-09):
有没有可能是其他问题,因为我现在用PICKIT3供电,也烧不进去,提示Blank check failed,erase\read\verify都没问题